ALC202A集成声卡代换

楼主(2008-07-31):
昨晚一客户拿来一台破机,说是要重装一下系统。

扫描了一下机箱内部,就能看出CPU旁边7个6.3V 3300UF的滤波电容鼓了4个,要求更换。看到PCI槽上插了一张CMI8738芯片的独立声卡,估计板载声卡大多有问题。主板是博登品牌,型号:XFX 845-D AV V2.3 W12/02。

更换7个滤波电容很快就完事,之后就安装XP操作系统。安装完之后进入系统能够听到声音,但是音质不好,很破的感觉。当把音量控制里的音量调到最大的时候,声音特别响(跟一般的声卡比较起来)。安装上对应的驱动还是无法改善音质的问题,看来硬件方面真的有问题。

先是更换了78L05供电管,无果;再更换旁边输出线路上两个16V 100UF的小电解电容,还是没有改善。这样看来就是芯片本身的问题了。板上使用的是瑞昱公司的ALC202A芯片,手头上有ALC201的芯片,应该属于同一个系列的吧,于是决定代换看看。
换好芯片,结果进到系统里面一点声音也没有,也没有提示发现新硬件,“设备管理器”中无也声音设备。
后来发现ALC201芯片的电路上还有晶振的,加晶振再补上两个20皮发的贴电容跟一个105的贴片电阻(3个元件都在一块的,应该不能分开),但还是老样子。之后经过张先生的提示,ALC201是搭配VIA芯片组使用的。

经过手头几块主板的对比后,判断出,ALC201是搭配VIA芯片组,而ALC650虽搭配Intel芯片组,但还要用晶振,虽然有希望代换成功,但希望不大。最后锁定ALC101芯片,该芯片搭配Intel芯片组,且无需晶振,就它了,更换之。

第一次进入系统无提示发现新配件,但在“设备管理器”中有声音设备。重启,现在右下角有了小喇叭了,测试发声,没有声音,弄了弄耳麦的3.5插头,结果有声音了。但发现只有一个喇叭有声音,也就是只有一个声道有声音。试过不同的角度,有时能有双声道的效果。这个测试用的耳麦的插头是好的。用插头测试发现比旁边粉色、蓝色的插孔阻力要小得多,可见内部的弹簧接触片已经断掉。结论就是主板上绿色的声音输出的插孔有问题。

更换整个插座,声音输出恢复正常。

顺便说一下中间的事情。这个主机不是还带了张CMI8738的独立声卡嘛,中间我已经准备放弃代换ALC202A芯片了。但想不到插上这块独立声卡后,一安装驱动就自动重启,重启完进入系统还是检测到新硬件,并且在“设备管理器”中有冲突的情况。试过不同的PCI槽,安装不同驱动程序均是如此。无奈,逼上代换芯片的最后一条路。

网友:
自己先来个沙发,这块破主板浪费了10多个小时,呵呵

网友:
值啊对于我们来说经验就是这样子积累起来滴,还好你是有机会实操的,我是只能闭门造车,整天把自己的电脑拆来拆去的,也就是哪一块主板,感觉都没有什么意思了,不过看到张先生哪么厉害又真的想赶上他啊。也想体验一下在论坛里助人为乐的感觉······

网友:
佩服楼主毅力与耐性。
遇到很多主板不发声的,换了78L05和 晶振 在不发声的就不敢弄了,基本换完都没作用,哭~就直接插独立声卡。怕弄出别的问题来。

网友:
101 202的都是带功放的芯片,网上去查引脚定义的PDF,只要差不多就可以代换的。不过旧声卡才卖5块一张,再去修时间精力上真的不划算。

网友:
一时在网上查不到ALC101的引脚定义资料,呵

网友(2009-12-13):
楼主果然厉害啊  撒泡尿 以后过来找经验