电脑冷机第一次启动时自动重启几次后正常工作(棘手问题)

楼主(2008-07-31):
我的电脑买了2年了,最近出现了这么个问题,就是电脑冷机第一次启动时自动重新启动几次才正常工作,机器配置如下:

CPU AMD Athlon 64, 1800 MHz (9 x 200) 3000+
显卡 七彩虹ATI Radeon HD 2400 XT
内存 两条Kingmax 512M DDRII 667 一条Kingmax 1G DDRII 667
主板 映泰GeForce 6100 AM2
硬盘 迈拓160g
电源 金河田机箱自带金河田300w电源

其他部件不太重要,就不说了

出现的故障基本上是,每天第一次开机的时候,会出现如下动作:

开机,
然后进入开机画面,
接着自动重新启动,
然后进入开机画面,
出现xp滚动条后重新启动,
接着进入欢迎画面,有时会硬盘检测,
自动重新启动,这样几次后正常进入系统!
并且所有的程序都能够正常运行,并且运行过程中不会自动重启!

我自己采取的措施如下:
1、重新安装,但是下次开机还是这种故障
2、把每条内存拆出,单条试过,还是一样
3、检查硬盘是否有坏道,结果是没有
4、将机器内部所有的部件清理灰尘后重新安装,CPU重新涂上硅胶
5、用everest检测cpu等温度正常。
6、把显卡拆出,用主板自带显卡也是一样。
7、用occt检测电源稳定性,正常,结果如下图:

CPU温度

GPU温度

CPU核心电压

3.3V电压测试

5V电压测试

12V电压测试

以上措施均没有效果

我现在不知道该怎么做了,希望高手指教!请大家主要分析是冷机开机(即第一次开机)时才会这样,正常进入系统后手动关机再开机就不会再出现这种情况。谢谢~~

网友:
刷BIOS啊。这么简单的地方却忘了。

网友A:
换个电源试下吧,前几天有个客户的联想KT400也是这问题,因为他原来说过电源是换过的,我就没注意是电源问题。只是换上板上三个暴的电容就交回使用了第二天又说是开机难啊,有时要开机时才行,这回打开他的电源一开输出的滤波电容基本上全鼓了,换上电容后现在一切OK。

网友:
象这种情况,
第一时间怀疑电源~~~~
第二时间怀疑电源部分(如主板电容)
排除了这两个,再怀疑别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换个电源试下吧,前几天有个客户的联想KT400也是这问题,因为他原来说过电源是换过的,我就没注意是电源问题。只是换上板上三个暴的电容就交回使用了第二天又说是开机难啊,有时要开机时才行,这回打开他的电源 ...

我也认为是电源引起的,这几天因为天热机器散热不太好,电容鼓包的特多,一般换完主板电源我都建设再看一下电源的。

网友:
我也认为这种故障要么是主机电源电容鼓包引起的,要么是主板电容鼓包引起的.

网友:
拆了电源看里面有没有电容坏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