有用风枪吹焊I/O的吗?(吹上去)

楼主(2008-07-31):
我现在一般用烙铁焊上一个I/O大概需要15分钟左右,(没对好位的话大概要半小时)我想用风枪吹上的话会更快一点。以前看过坛子里吹焊I/O的帖子,但老是掌握不好,吹上老是虚焊,还要用烙铁补焊。不知道哪位前辈平时是用风枪吹上I/O的,给学生指点指点 :)

网友:
关键是IO要对好脚位,再用左手用镊子顶住IO上面目的是不让他移位,之后再右手用风枪吹四周脚位,温度要调好,不要吹得太久,否则容易吹坏板.吹好后,用镊子刷一下IO脚位是否有虚汗,如有再用烙铁补汗

网友:
我换I/O大概花5分钟。从开风枪开始计时到洗版结束最快是4分钟。外观上看不出我换过芯片。不信我改天做个视频玩玩。对了,是83627的那种I/O.
说道经验 我认为没有什么 也就是熟能生巧。
我的步骤如下:
1 上松香水  此步骤不可省略,可以保证下芯片后焊盘上留下适当焊锡。
2 下完芯片 再上松香水 然后对着焊盘吹一遍 ,使留下的焊锡分部均匀,高低一致。
3 放上芯片  这一步最重要 也最费时间  因为焊盘上有焊锡 所以芯片很难放准 但是要想有个好的结果,不想用烙铁补焊的话 ,必须要保证每个脚位都要对准。
4 用小风均匀加热  看到锡溶化后 此时芯片的定位成功了 .(用小风的原因是怕芯片被风吹移位了)
5 再上松香水    正常风速加温
6 可选操作   为了保证芯片每个脚都焊牢 在焊锡全部溶化后 我会用镊子按压芯片 。冷却7秒左右 拿开镊子。然后再上一次松香水,再加温一次。这样操作后的效果相当明显 每个焊点都很饱满 漂亮。 洗板过后很难看出芯片是换过的。

网友:
我换IO用2分钟,不过也是练出来的,没有什么窍门,熟能生巧,我第一个师傅是用风枪换的,大概只要1分钟,对齐针脚,加助焊剂,风枪吹,一气呵成,动作很帅,不过他可是练了十几年了, 修家电出身,

网友:
楼上的  精辟啊!! 我是新手  还没遇到过焊I/O的之类的  大IC   不过我想我一定焊不好  太多角了  看了就头蒙 不过我会从不会学到和你技术一样的啊  呵呵

网友:
应该几分钟就可以完成.做多了就会快起来

网友:
我换IO松香水都用不着,当然也不用洗板水来洗,看不出来换过的

网友:
好啊,厉害啊,支持阿

网友:
3L 和7L的高手什么时候做个视频教程,让大家学习学习

网友:
我第一次焊接I/O的时候用了两个小时 而且还没焊好,脚都歪了 呵呵

网友:
真有高手呀,刚买了个风枪,准备开练

网友:
热风枪嘛,我还在练习中,熟能生巧嘛

网友:
我用风枪换IO/风速2/温度5 换一个在约7分钟.

网友:
吹吧。吹吧。就不信有这么多高手

网友:
IO都是吹上去的啊。哪有焊上去的

网友:
我就是用枪换的,有时候基本上看不出来,枪是不到300的

网友:
我第一次吹I/O芯片.. 吹了一个上午..而且还没有吹得下来..
最后失败而告终..现在大概要15分钟吧

网友:
换I/O也不用这么垃圾把1

我第一次换I/O 也不用2小时,你们是怎么换啊!先用热风抢快速的把I/O吹下来温度要高一点风力不要太大,换上之前要把I/O和低板拖一下锡对I/O要先对三边不要一下全对上不然不好看对好后先用烙铁固定一个脚。这样再用热风枪去吹要快,就OK。

网友:
这东西熟能生巧。一个人一个方法。。。。关键看你哪个用这习惯。。。。

网友:
我焊要半个小时
取下来快,就是对脚的时候对不准,要不就是对准后吹了一会,焊锡膏就往外跑,把脚位搞偏了,又要焊下来重新对,就是对脚的时候和焊的时候容易出错

网友:
我用的是塑料风枪,风速快,可调温,我经常温度调到最高档,对着IC转圈吹,半分钟左右就能完好吹下IO,最主要要掌握温度.吹下IO后,对引脚拖焊处理,上IO 时先对位用烙铁焊住一两个脚,用镊子压着用风枪吹,30秒左右就全焊好了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