优派G76F+字边沿有锯齿

楼主(2008-07-31):
有一台显示器严重模糊,调节包上的两聚焦旋钮一点变化都没有,于是怀疑是包有问题,换了包后能调清晰了,在800*600的分辨下没有什么异常的现象,于是交给用户,用户拿回后,打来电话说是有密的线,于是叫用户把显示器再送来,接到我的机子上一切正常的,询问用户家的电脑的分辨率是多少,他说是1024*768,于是马上把我的机子设为1024*768,立刻看到了那密线同量边沿有锯齿状。我又把我的刷新率由60设为70,密线和锯齿状也没有了。这个显器的电路与美格796DF一样的。在行和场电路中(包括行的AFC反馈中的那200p/2KV的电容代换)都没有找到问题,于是想到是电源与行不同步,可是包上没有反馈线圈,不知道这显示器是怎么把行反馈到电源的。望大家指点。谢谢!

网友:
原来有没有。有的话在包上绕一圈接上就好了,注意两头其中一头接地是有区别的。

网友:
包原来是没有反馈绕组的。

网友:
反馈电路坏了,还与场电路有关

网友:
楼上的朋友,谢谢你的回复,想请教一下这机子是怎么把行信号反馈到电源的?

网友:
检查行推动的电阻和电容都没有问题,会是我换的包有问题吗?

网友:
按796PF的图行频从IC501的14脚到T102不过最好检查一下HPLL2C脚外接元件

网友:
谢谢楼上朋友的复,你说的HPLL2C是TDA4856的30脚吗?

网友:
今天按面板上的电源键关机(是软关机,不是关220V)发现它对旁边的显示器也有干扰。就是不是说明是电源中有干扰?可是我在电源上没有找到问题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