主板问题

楼主(2008-07-31):
前几天遇到一块主板,真是奇怪,插上主板检测卡就能点亮,不插检测卡就不能点亮.刚开始还以为是PCI有问题,换个网卡试一下,还是不可以点亮..

  问一下,这是怎么回事呢,为什么插上检测卡就能点亮.

网友:
几年前也遇到一片精英的板是这样,当时还不太会检测你压着南桥,不插卡试试能不能开机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那个主板不得行,就没有要了。现在 也试不到了。哎呀,可惜!~~~
有可能是南桥的问题?

网友:
这种情况经常碰到,很昏的,我有一次南桥加焊,好了,其他就没好过,因为我是做二手,没有办法,只好放了一块卡在上面,晕

网友:
有没有高手来解决一下嘛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