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45主板热启动后PS2键盘不能使用

楼主(2008-07-31):
现象:
系统热启动后键盘不能使用,启动过程中键盘灯一般不亮,但也有时候亮,没有找到规律。
系统冷启动后键盘可以使用。

系统:
主板 MSI P45 Neo3-FR
键盘 IBM AT机械键盘,用AT-PS2转接头连到主板PS2键盘接口
OS Windows XP

望高手相助!谢谢!

网友:
怎么不直接用PS2键盘,便宜好使

网友:
没人回复?

网友:
你换个键盘试试了吗?

网友:
就是,换键盘撒 ,你这个太笼统,不好确定

网友:
先换个试试~不行就把PS2接口电路上东东全换了`~没几样~`全换了也用不了几分钟``

网友:
接触不良可能性较大.

网友:
先量量接口的阻值吧。。。

网友:
改用ps2键盘吧,不要故步自封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