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ELL D600接适配器无法开机。(已修复)

楼主(2008-07-31):
适配器测量有19V输出的。不过中间针无输出(应该有3.3V吗
?),现在是一把适配器接上电脑。适配器的指示灯就灭了。主板上测量保险电感都好的。没短路。这个是适配器问题吗。DELL的适配器是不是好有3路输出的。中间针要3。3V吗。

原来是CPU供电的8脚MOS管的上管有一个坏了。不过现在开机能用了。USB接口不能使用

网友:
中间针要3。3V是电池充电用的,只要19V有了,就可以开机的啊,你看一下1632  22脚有没有19V,供电电路有没有问题????

网友:
还是短路嘛!说的太神秘了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