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台三星显示器故障(已解决)

楼主(2008-07-31):
一台纯平显示器
型号:    三星  SyncMaster 795MB

   屏幕有一条条线丝!  横着.....灰色. 棕色....

进系统前没有!!!     过一会儿可又好好的!!  显示器开在那多久都没有!!!
  关掉显示器再开又成那样!!!!!!!~~~~~~~~

不知道是哪里问题!有遇见这问题的朋友给点见意~!!!!!!!!

  高手~~~~~~~

         见5楼
   我加焊了视放IC就可以了!~!~!~~!~

网友:
可能虚焊,尤其V板.

网友:
V板就是显像管后面的那个尾板, 视放板,也叫V板.

网友:
1、把视放IC拿下来,擦干上面的硅脂,重新装上,一定要拧紧镙丝,要保有证视放的接地脚与视放散热片相连。

2、视放前面的电路,有一个电感,电路图上是JP102,或者是J102,修过电器的都知道,J就是跳线,也就是短接,可是在这里,三星用了一个电感,最关键的就在这里,只要把J102的那个电感取下来,用铜丝把它短接就行了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有没有可能是电容的问题呢?
         看看一些~~~~也有说是电容~

  先谢你的回答~

网友:
5楼说对清楚的。三星的批量问题呀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