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板卡资料]
各品牌主板易坏元器件

楼主(2008-07-31):
这里列出了一些常用品牌主板上易坏的元器件,希望能给各位有一定的帮助!!!
       华硕主板
1   电源IC易坏
2   显卡供电MOS管易坏,内存供电MOS管易坏,内存上拉供电电压IC易坏。
3   BIOS料易坏
4   SB,NB易坏
5   CPU座易空焊,特别是贴片式
6   ASB-100  ASB-007防伪芯片易坏
注**华硕,华擎主板的电解电容是反着装的,ATX8脚为空脚
       技嘉主板
1   电源IC易坏
2   CPU座易空焊
3   内存供电,显卡供电MOS管易坏
4   I/O易坏
       V星主板
1   给南桥提供待命+3.3V的N沟道MOS管351易坏
2   防伪芯片易坏MS-5  MS-6  MS-7  MS-8  这些都控制着触发,时钟和 复位
3   CPU座易空焊
4   BIOS资料易坏,特别注意BIOS的版本号(如何下载详见本论坛的贴子里有)
注***ATX8脚为空脚
         精英主板
1   CPU上管易坏,表现为DS极导通
2   频率跳线不要跳错
          华擎主板
1   电解电容易爆
2   显卡供电MOS管,内存供电MOS管易坏
        磐正,磐英主板
1   电解电容易爆
2   NVIDIA芯片组主板常会有无时钟,无复位,可以刷新BIOS解决
        INTEL主板
1   电压IC易坏(ADP的电压IC)
2   CPU座旁边有一颗5脚的电压IC,其输出为1.2V左右,如果没有,CPU不会有核心供电。
3   BIOS资料易坏
4   CMOS跳线在触发后才会有3.3V电压,CMOS跳线没有或跳反都会影响到内存读一半而出错码
         硕泰克主板
1   电解电容易坏
2   CPU座易空焊
3   多注意显卡旁边的路线帽(478的架构采用INTEL SB NB)
注意*****
         大部分品牌主板,CPU无核心供电会导致一触发就关机现像发生,当主板BIOS出错要刷BIOS时如找不到该板的BIOS资料,只要找到另一块主板上的SB NB 时钟IC  I/O一样的BIOS就可以通用,

网友:
经典啊········先收藏了···再说

网友:
我这里有厚厚的一本啊。本来想全部都要传上去的。可是对办公软件不是很了解,就只有用手一点一点的打上去了。郁闷啊。谁能教我如何做哪个PDF文本啊。

网友:
软件 有 漏洞

硬件 有 通病

网友:
真是好的,经验,我记下了谢谢楼住

网友:
努力!!!有了张先生的肯定我一定会再接再厉的。也希望大家多批评指正,因为我有时也不敢保证自己发的贴子都是完全正确的。有什么不对的地方请大家多交流,共同提高,进步,从而把论坛搞得更能体现我们维修人的风格和价值!!!!
     从张老身上我学到了很多东西!!!虽然交流的方式仅限于看张老的贴子,但我也从中看到了自己!!!知道了要往哪个方向努力了!!!
    最后,谢谢张老,谢谢论坛及里面的哪些管理!!!

网友:
唉,不用总结了,看了下好象什么都容易坏

网友:
电解电容易爆会是怎样的? 威力大不

网友:
我见到的最大的情况:爆炸到我的眼镜上,眼镜还没坏,眼睛也没坏

网友(2008-09-03):
电容不短路那有爆得那么吓人哦

网友:
电压高了电容爆
正负反接电容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