(讨论) 维修 BenQ 17” 遇到几次,panel边角局部花屏

楼主(2008-07-31):
Dear all:

在维修N台的BenQ 17” LCD ~ 我ㄧ共遇到3台修好,热机约5分钟之后
就会出现如图的~局部花屏~这三台的共同点多是在边角

我这张图是最严重的一台,另外两台~一台是左下角一小块,一台是右边一小长条
如果你进winxp~不仔细的看~有时是看不太出来的

(我是用WinxP-->开屏幕保护装置-->选 空白) , 这样最能看出来局部花屏

我起初,修到第一台~遇到这种状况~我以为是user有去撞到,但是user说这台坏掉
放了2年多没用~所以他也不确定

老实说~我当初并不相信他~直到我我修到第2台~而该user是说~这台是XXX人送她的~也不知放多久~

第3台 ~ 也是没用放一段时间!~

所以~综合上面3台~我是认为~出现这种状况~因该不是外力撞击造成的,
而共同点~多是放一段时间~

但是~放一段时间会导致~液晶panel变成这样吗?我修过的其它厂牌~多没遇过这种状况~不知道是否有人能说明一下这种状况是如何产生的?

网友:
放置一段时间出现这类故障,极有可能是受潮吧。

网友:
或許真的是受潮~~

不過~沒有人有修到過 BenQ LCD有這種狀況的嗎?

网友:
没遇到过!!我修的多数都是通病多一些!!这样的还没见过!可能是受潮吧?

网友:
我没修到过这个问题,

网友:
我没遇到,但是你可以用电吹风加热是一下好了

网友A:
是里面发霉了。不好搞呀。要全测了,换背光,再洗一下屏就好了

网友:
时间较长,应该是受潮

网友:
你看一下11p06 的控制端的电阻阻值   11p06的性能不好 或者虚焊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是里面发霉了。不好搞呀。要全测了,换背光,再洗一下屏就好了

==============

兄弟~你說的沒錯!~~正解~~受潮發霉~ ~ 真不知這三個送修的 user是放在哪邊搞成這樣~~

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

网友:
如果是潮了,应该开一段时间会好

网友(2008-09-12):
呵呵,所谓流水不腐就是这个道理。电器老不用坏得就更快呀。这样的电器大使用前,要用风枪吹干