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教,怎么样才能让IDE只读不写?

楼主(2008-07-31):
看了张先生发的IDE引脚定义图:
http://www.chinafix.com.cn/bbs/v ... 6&highlight=IDE
。
我试着断开连接23脚/DIOW(写探察)的排线,结果开机找不到硬盘。
不知道那位有这方面的经验,要怎么样才能实现只读不写呢??
[
]
硬盘

网友:
太复杂了,楼主想做什么啊???
为什么让它只读不写呢,那要硬盘还有什么用啊???

网友:
用软件控制就可以实现,好像跟维修主板问题无关吧?

网友:
我自己做了个PE的系统,集成了N多东东,包括文字,图片,打印等功能.
我现在把系统做在了CF卡上,通过CF转接卡跟IDE相连,这样比起用光盘系统的PE速度快了两倍.
但就是IDE不防写,所以就来这求教高手了.
软件可以实现,但我想硬件实现.

网友:
老大,你可以找个带有写保护功能的U盘啊,把你要的东西存在U盘里

网友:
U盘在815的板上就行不通了,用CF转IDE是最好的方案了.
不知道有没有搞过,让IDE实现只读??

网友:
Cf卡也是能写的,看起来方法不多