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4B266-C主板无法检测到内存条

楼主(2008-07-31):
个人与03年配置的组装电脑,主板是华硕P4B266-C,开机时内存条拔掉后,主板无蜂鸣提示音,线路都接的正常,内存条是新买的,CPU已检测在别的机器上能使用,请问问题出现在主板哪个位置,如何排除?

网友:
测测内存供电
ps:开机时拔内存?我理解错了还是你字打错了??

网友:
这个问题问得不清楚,不知从何说起?

网友:
一般就是4500坏了,直接飞一根线就可以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