显示器边缘变黄,字的后面也有黄色的拖尾

楼主(2008-07-31):
显示器边缘变黄,字的后面也有黄色的拖尾,已经把管座换了,换了后刚开机不会变黄,过一又会变黄了,这是什么问题啊!
显示器

网友:
一开始就这现像还是你换管座后出现的这现像?

网友:
一开始就这样,才去换的

网友:
尾板R G B 各通道电容

网友:
除了RGB电容还有其他问题吗?

网友:
尾板R G B 各通道电容,还有R G B 各通道的供电电压对不

网友:
R G B 各通道的供电电压是33.5V

网友:
换了尾板R G B 各通道电容,正在测机中,暂时没发现问题

网友:
已修好,是电容的问题

网友:
问题又出现啦,不知道怎么搞啊,才一个星期就又犯毛病了,

网友:
把视放板的小电容全换了,再看看电阻阻值对吗