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已解决]MS865PE跑85

楼主(2008-07-31):
MS865PE跑85,开机后一直跑到85,哪里的故障?

是VGA线的问题,小问题让我多走了好多弯路,谢谢大家!

网友:
查AGP啊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啊

网友:
有没有插键盘鼠标?

网友:
如果代码是一路变化到85的
应该是亮机了

接上键盘,如果按键盘灯有响应,那检查一下AGP:清理一下槽子,检查一下AGP供电

网友:
如果还不亮就换显示器吧
  如果还不行就刷bios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