V星6600GT花屏求教

楼主(2008-07-31):
我的V星6600GT 128M显卡在换散热器时不小心把GPU上的一个电容碰掉了,现在 开机就花,请各位老师帮我分析一下是不是那个电容的原因。就是附件中红圈所示元件

网友:
你补上去试下子就懂了啊,从坏卡上拆一个下来.

网友:
谢谢楼上的兄弟

能不能告诉我这个电容起什么作用呢?

网友:
gpu上的电容丢失是会引起花屏现象的,先补上看看。

网友:
不知道是我看眼花了还是怎么的,,貌似看到你的核心左上角掉了个小小的角,是不是??我有几块6600的卡就是样搞报废的,,拆风扇的时候核心搞碎了,,边上,,有三块6600的卡,风扇不转,,搞得花屏了,最后拆风扇下来准备换时候发现核心上面的角没了,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,三块都是这样的情况,,应该是那一批核心都有点小问题吧,反正6600用的风扇都很小,很差,先是风扇挂了,然后是GPU。。电容方面应该没事的,,只要电压部份够稳够好应该是没什么问题的,你找个主板或显卡上的小电容换上去试试,没有正负极的,随便换就可以了,那些贴片电容都差不多。

网友:
注意核心,核心很脆弱的,我就经常装风扇的时候把核心压坏

网友:
感谢大家的热心

这个图不是我的显卡的图,是从网上找来的,回头我找个电容补上试试

网友:
请问楼主是用什么版本的MATS来测试的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