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些疑难杂症征解

楼主(2008-07-31):
是排除软件原因和硬盘内存外的问题
1.可以点亮,就是不能装系统。
2.平时正常,运行大程序时死机。
3.启动XP到进度条的时候卡死。
4.LOGO画面时死机。
5.可以近系统,几分钟后蓝屏。

网友:
启动XP到进度条的时候卡死。..这我试过换网卡芯片搞定。。
   LOGO画面时死机。。。这个问题,记得好象是上939的板,南桥好象是VIA的,换过它旁边的25。00晶振搞定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