用普通烙铁换VGA头,会不会烧CPU

楼主(2008-07-31):
一杂牌显示器,信号线断了,找了根网线接好VGA头,反复换线,试了4个小时才找到行场和SDA SCL线序,接上主机测试,发现干扰严重,随后把网线换下,找了条VGA延长线带换,结果换后显示器不显示了,就边不接信号线时的待机无信号连接的画面都没有了,想了半天,也不知道哪里出了问题,后来想会不会是普通的烙铁来回试VGA线把显示器主板上的CPU静电击坏了?用万用表查不出,晕死了,都没法向客户交待了.

网友:
不会的拉?
那关烙铁屁事啊?
你没接好拉

网友:
只要你的烙铁不漏电就没有问题,看来是你没有接好线引起的故障!好好检查吧。

网友:
记得我第一次换也是一样,反正烙铁不会搞坏就是啦,就是没换好

网友:
要看是那种电烙铁,外热的烙铁一般都会,内热应该不会

网友:
看来你的烙铁有问题赶紧换吧

网友:
我以前也换过没事.>>>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