845祺祥主板的杂板问题

楼主(2008-07-31):
板一开始CPU没时钟,没复位和PG电压
换时钟IC后时钟复位、PG电压都起来了,上CPU不跑,真晕,换一下I/O也一样不跑,
点一下COMS电池座板马上灭下去,点32.768晶振却不会灭但还是不跑CPU,请指教一下

网友:
量下32.768电压正常不。这个可能是南桥受潮了,用风枪加悍下

网友:
我都按了,没有什么反应有,看下还有什么维修思路提供参考一下.在此表示感谢.

网友:
接触不好!

SB虚焊!

网友:
我知道是什么问题,今天就遇到一块,你看下是不是cmos的跳线跳错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