商城
请问IT8705F可否用IT8712F-A代替???

楼主(2008-07-31):
请问IT8705F可否用IT8712F-A代替???

网友:
不可以的----------------

网友:
当然不行啊,IT8712F-A与IT8712F-S都不能通用,何况你这个,

网友:
8705F好像很难找,还有什么可以代替的??
[
]

网友:
8707或者8708行不行?

网友:
可以用8705AF代替啊

网友:
代换要知道它们的功能才可以啊,8705是不代触发的,8712是代触发的性质不一样的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