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hilips 105B 屏幕顶部有回扫线的修复

楼主(2008-07-31):
公司很多这样的显示器,15寸的CRT,相信很多人都用不上了,但这种显示器较耐用,暂不想轻易弃置。近年发现了这显示器有着相同的故障,就是屏幕顶部有几根淡淡的细线,就是维修人员所称的回扫线,原以为场扫描IC有故障、又或是网上常说的泵电容出问题,想懒点偷些经验来轻易处理,找遍都没找到这样的主题(这种机型可能现在都已淘汰了),没办法,只有靠自己了,这场扫描IC是用TDA7860的,第8脚是场消隐输出脚,顺着这脚查下去,就发现一个C18PH的18V稳压二极管,用表一量,正反向都是无穷大,一时没找到这种稳压管,就用了一个C22PH的代替使用,换后那些线就从此消失了,哈哈!

网友:
啊?有这样回事,上次我也遇到过这样的故障,开始以为是视放的电容出问题了,结果查了半上也查不出一个所以来.最后那些线时有时无,补焊所有电路也没作用.会不会与你的一样?

网友:
哈哈,此故障确与你所述的相同,如再次遇上请考虑我的维修方案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