杂牌845主板CPU供电偏低的问题

楼主(2008-07-31):
今天收到一客户的杂牌845主板,点不亮,后检查发现电源已坏,更换新电源后,主板可以工作,复位,时钟,PG信号都正常,诊断卡显示FF,插上假负载,检查CPU供电电压正常,插上CPU后,检查供电压只有1.52V,后更换电源IC,故障依旧,请教高手,故障在哪,请指点一二.在此表示感谢!

网友:
电压正常得很啊  为什么要换供电芯片
    查cpu座,南北桥,

网友:
CPU底我已按着试了,不行,南桥供电正常,北桥有些发热,供电正常.

网友:
你上的是多大的CPU哦???
有些CPU电压就是1.5V的

网友:
原主板自己的赛杨2.4的CPU,我试过,CPU是好的.

网友:
上的是2.4?
那电压是正常的

网友:
那为什么诊断卡是显示FF,电压都正常.,请指教一下

网友:
请张先生,帮我分析一下,行吗,在此表示感谢.

网友:
要一边按复位一边按。CPU,南桥,北桥都要,看数码卡有没有跑

网友:
我都按了,没有什么反应有,看下还有什么维修思路提供参考一下.在此表示感谢.

网友(2009-07-25):
量NB到CPU座之间的AD线99%能量出问题

网友:
看看北桥或CPU有没有虚焊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