电脑不自检了

楼主(2008-07-31):
电脑不自检
我把显卡,硬盘,内存都取了开机还是不报警
虽然有的时候黑屏,但大多时候机器都是能正常开机,使用过程中也为见异常
请大家不帮忙分析分析
到底是板子哪个地方坏了

网友:
你上诊断卡,看跑码多少,再来帮你分析一下呀.

网友:
机器不自检能点亮???是一个不可能发生的事件。任何带微处理器或CPU的机器都只有通过自检才能工作,读一点书吧!
蜂鸣器不响,无非是蜂鸣器坏,断线,蜂鸣器电路故障,线路故障等。

网友:
楼主最基本的维护水平还很差,看他所表述的情况是很模糊的。

应该将怀疑的硬件一件件的代换最后可确定某件配件有问题。

张老师,有时候比如不过内存,诊断卡肯定有代码的,但是蜂鸣器不一定有报警的。

网友:
第1次仓促发帖不是很清楚不好意思
是这样的
电脑在一次正常关机以后,第2天机器启动不了黑屏且没开机的滴声
CPU以及显卡风扇正常运转正常
我把显卡
内存,硬盘分别取下还是不报警
最后没办法按DEL进入主板BIOS恢复出厂设置机器到现在为止3天了一直能用且没什么异常不过开机的时候还是没有滴声!!!!!

网友:
开始黑屏啊没信号
重起后按DEL

网友:
还是没看明白 可能我理解力太差了

网友:
应该是我表达有问题

网友:
就一点
分别取下内存,显卡,硬盘主板不报警但能正常使用

除了蜂鸣器坏了还有什么情况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