怪毛病

楼主(2008-07-31):
foxconn 主板 现在的毛病是 我开始程序里的重起不好使  点重起后电脑就关机

然后就应该重起  但是它就黑屏了  但是风扇什么的还都转  系统什么的都做过了

网友:
检测是否硬件存在故障,比如电容鼓了

还有个,你这个好象应该是软件方面的问题。先杀毒,或重装个系统看一下

网友:
可能是你的内存有问题吧
  要不刷个bios看看

网友:
先排下软件问题重装一个系统!!!!

网友:
我的哥哥们  系统什么的我都作过  我也是修硬件的 什么电容鼓包 什么的那么简单的我 都看过了

网友:
看看BIOS,最好刷BIOS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