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强行上电

楼主(2008-07-31):
主板如果强行上电,顺利跑码,能说明哪些地方有问题
不能强行上电,一般哪有问题?
各位大大麻烦解答下

网友:
主板如果强行上电,顺利跑码,能说明哪些地方有问题
IO、南桥开机电路

不能强行上电,一般哪有问题?
短路、开机短路问题

网友:
好...支持.\

孤帆远影 -2 先警告一下,请勿灌水!

网友:
2楼正解!!!!!!!!!!!

网友:
如果强行上电还是不过呢
是那里的问题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