QDIA10T 开机档41

楼主(2008-07-31):
QDI A10T 主板开机档41 刷新过BIOS 在QDI网站下的,用编程器刷的,换过BIOS块 ,故障现象一样,是那里问题呀

网友:
将COM芯片拆下来再试
检查PS/2口

网友:
我有一个做维修的朋友,他说跑41就刷BIOS。如果还不行就要慢慢查了。

网友:
41故障新手区有专题!

网友:
我的主板,自己又好了,不知道是那里问题,貌似那里接触不好似的 不知道以后还会犯不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