风枪坏了,大家帮忙

楼主(2008-07-31):
我的SWORD 850+风枪在使用中突然不出风了,那位指教一下是什么原因啊?
Word

网友:
有气泵的不出风是气泵有问题
没气泵,是无刷无机的,是无刷风机有问题,也有可能是被卡住了。

网友:
检查电机线有点不,有就是电机坏了

网友:
可能真的是风机卡住了
拆开后拿起子柄敲了几下就开始出风了,感谢大家的热心帮助

网友:
那是气泵坏了,换个就好了,呵呵

网友:
按照你说的是虚焊接触不好

网友:
主要你看下气泵..可能气泵出可问题..
如果不是你就检查一下电机...
顶一下

网友:
我感觉的我的风枪 也没有原来好用了啊 呵呵