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问D-LINK以太网交换机的电源几伏供电

楼主(2008-07-31):
请问D-LINK的24口以太网交换机的电源几伏供电? 因为原开关电源很多零件烧坏,没有再修的必要,所以想买块电源板上,但不知原来的是多少伏供电的,所以请教大家.

网友:
这个你要把型号报出来

网友:
3.3V一般都是这样的,有的TP-LINK24口交换机也是3。3V

网友:
收到,谢谢楼上两位兄台.

网友:
DLINK也真够烂的,基本上都是电源故障!我公司坏的都是这样。

网友:
3.3V的。。。。。。硬件不行啊,,,,

网友:
谢谢各位,乜用3.3V改上.谢谢各位了.

网友(2008-11-04):
交换机开关电源板的维修可看下我写的一篇文章:
[原创]图解 TT1024型 24口百兆交换机开关电源板的维修
http://www.chinafix.com.cn/bbs/thread-76607-1-1.html