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显示器问题

楼主(2008-07-31):
我手里有一液晶显示器!有背光就是开机灰屏,我换了一个ADP3041A还是一样的!这个是不是液晶板坏了哦!

网友:
要是这样!你就用通用板子点一下!确认下!看是电路问题!还是屏的问题!

网友:
联想的液晶面板坏的较多,有什么办法不用通用版判断好坏的方法?

联想的液晶面板坏的较多,有什么办法不用通用版判断好坏的方法?

网友:
面板坏的相对于驱动板来说,还是少的,没有太好的办法,只能用板试屏,除了个别造成短路的外都提用板试

网友:
我也想知道不用通用板试机就知道是那里坏了.我想这里的人都想知道吧

网友:
??????????????????????????????????????????????

长风 -2 广告/恶意灌水