ms6561的Q49是什么元件,

楼主(2008-07-31):
内存槽下边的,反插内存烧毁了,好像有33a的字样,后面看不清了,请问是什么元件,另外请问有哪些可代用的元件

网友:
能给个图看看吗

应该是个三极管或MOS管,上个图先吧,或者找个封装一样的三极管代换上去试试

网友:
找了一个337的三极管换上,居了,而且后换得这个,由于吹得时间久了,用镊子压着,居然压出一个大豁口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