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08-07-31):
本人有一块845V星主板跑D3和D4,求维修方法

网友:
内存不过,测内存供电电压

网友:
内存条,供电,接触不好

网友:
V星的容易坏MS-5啊,就是没有负载电压或低了

网友:
是MS-6198吧?把Q14给换了吧.....注意此管是三极管

网友:
来这里真是学习了!!

网友:
内存电压不关RT芯片的事3.3 2.5 1.25 看看正常不 不正常就换掉供电管

网友:
先查下内存电压有没有

网友:
我的主板也是D3我的主板也是D3我的主板也是D3我的主板也是D3

网友:
斑竹好问题啊,, 我还想多问个问题 D0是什么没过呢 开机直接显D0。。就不跑码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