显示器被雷击,维修中...

楼主(2008-07-31):
这几天我这有两个显示器 被雷打坏了 电源部分基本电阻全部烧光 换好之后指示灯亮了 不过有吱嘎吱嘎的声音 断开2次就没问题了 不过不是2次电源问题(还是电源部分 . 有的朋友在群里说是行部分的问题 不过断了+B 问题还是一样啊) 这次遇到这个问题的朋友相当多 光是我的都好几台了 群里的朋友也有好几个有这样的问题 没解决...          有这方面经验的指点指点啊

网友:
以前3842问题 基本全解决了的 即使也是烧这么多电阻 只要指示灯亮了 就好了 这次遇到这种问题的人也比较多  有啥情况我会发上来大家共同研究

网友:
开关管的S极对地的那小电阻值的电阻有没有增大?3842之类的芯片的后续供电电路有没有问题?

网友:
开关管3极电阻都换了的  也是用的一样大的  3842也换了新的 测试基本没看出来任何问题 你说的我看也查了的 供电是正常的哈 再查查

网友:
说得好 电源部分是很普通的3842电路 开关管我换的K2141  基本电阻我也换的一样大的  反馈电阻和2极管也烧了的 换了  反正2次电源有了负载 就出问题了 如果断开的话 就好了  我想是电源部分的问题 不过没检测出来  大家帮我指点指点从那方面检测入手 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