EP-4BEA 问题请教!

楼主(2008-07-31):
我这里有一块EP-4BEA(845)主板。朋友拿来说,他以前是要通电,内存不过。没看见电容坏了。。结果去把晶振换了。。。之后就点不亮了。  我首先把电容换了。晶振也换回去了。可是,出现根本不通电的现象,触摸晶振,通电,而且点的亮。因为以前修过这种情况。所以把14.318和25.0换了。。还是需要触摸才能通电。。晶振电压正常。其他的地方也没动过。我就不知道怎么修了。请大侠指点一二.!

网友:
谐振电容是OK的
     我现在就去搞搞 SB~~~~~~~谢了!!!

网友:
多谢!谐振电容是换过了的。。。。106电阻也都换过了的。。。
       加了振荡电路照样的问题。。。  目前只有先看看SB是否有问题了。。。

网友(2008-11-25):
谐振电容要成对的换成一样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