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问各位大哥,不触发一个板,给点意见,

楼主(2008-07-31):
865的主板,用83627 I/O,我按下触发排针,68脚有变化,67也有,73脚也有持续3。3V。72脚原来的5V也变成0V了。但是就是不触发,还有IO的61脚是连着绿线14脚的,ATX14脚拉不低,强制触发也能跑C1,IO也换过了,是哪里的问题呢。各位兄弟给点意见吧,谢谢,另外晶振跟诣振电容都换过,其他条件都有,

网友:
Q21三极管得问题比较大,因为,绿色电压通三极管和二极管到南桥里边得触发电压得。

网友:
但是我量他绿线经过一个电阻就进IO了。,

网友:
对,我找到一个小三极官了,但他好像不通IO的

网友:
2个官都换了还是不行

网友:
最近碰到不少不开机的板 条件都正常 加焊下南桥就好了 我想应该是天热温度高造成部分脱焊了吧  可以加焊南桥试下

网友:
为什么我从IO的72脚跑线路跑不到绿线14脚的呢??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