主板关机后不上电

楼主(2008-07-31):
有一片精英的NF4-754主板,第一次能开机,有显示代码,关机以后就不能再开,不上电,一定要断开电源后才上电.量开机电路基本正常,测5VSB,3VSB,1.5VSB待机电压正常,由于没有示波器,不能确定25兆是否一定起振.IO是IT8712,在触发瞬间量75脚,72脚都有电压跳变,在有故障的时候71脚没发出持续的高电平,IO已经换过,请问老师这是不是NF4的桥问题??

网友:
这种情况,如果是NF4的桥,首选对桥进行加热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