怎样用风枪做BGA

楼主(2008-07-31):
请各位大虾详细说说自已的经验.我想这是很多新手都很想要的.专业的BGA设备太贵了.

网友:
用风枪做BGA我想成功率不高

网友:
风枪做BGA基本很难!

网友:
还有该买什么品牌及型号的好用

网友:
估计等你学会,无铅制程的时代也来了。

网友:
能在这里碰见你,呵呵。
谢谢上次给我的锡球。BGA是做了,用风枪搞定的,焊接上没问题,可能北桥原本就是坏的,
北桥可能还要换个片子再做,可惜了我那精致的手工。

网友:
如果南北桥也都按上跟CPU一样的座子就好了,换南北桥就不用那么麻烦了.

网友:
我用风枪一次都没成功

网友:
这类贴子我发过,做桥与植珠的都有。

这类贴子我发过,做桥与植珠的都有。

网友:
风枪是可以做南北桥的,我就是用风枪做的

网友:
如何做呢,是否可以说的详细一些

网友:
这个技术暴高,很难成功的,就算焊好了,可能那个芯片也就快差不多烧了,
呵呵

网友:
风枪是可以做的。主要是多练。熟能生巧。我就是一把80元的风抢搞桥的。成功率
80%

网友:
我一般都说报废了,该换新的了

网友:
技术不到家,不敢用风枪做啊,俺做过了就都是报废的了。。。
这技术还是要多练习练习