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大家判断是不是高压包坏了

楼主(2008-07-31):
一台惠普显示器,开机有时候白屏,有回扫线,调节加速极电压正常,一会又黑屏,调节加速极电压正常。反反复复 ,图像正常。调节正常时但光栅忽明忽暗。是不是加速极电位器不良了 。

网友:
有可能是加速极电位器不良,用火漆或者其它东西定住电位器看是否有改善?

网友:
17寸聚焦盒CRT显示器如何使用?有知道得吗

网友:
如果仅是加速极电位器不良,用聚焦盒可以补救