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117 发烫 开机直接触发 维修1例

楼主(2008-07-31):
今天修了一块板子 +电直接触发 因为没有假负载(师傅没买) 所以 不敢直接上U 先用手把能摸的地方摸了个遍 发现 1117 特别的烫 于是 我就换了一个1117 可是 故障依旧 1117 还是非常的烫,又仔细摸了摸其他的元器件 发现集成的网卡 比正常温度高了些,用风枪吹下+电触发 一切OK ,后经询问客户这块板子被雷击过   菜鸟学习中敬请高手指点  谢谢

网友:
桥短了吧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

网友:
这样的故障我今年已修了好几块了,这个钱好赚。

网友:
网卡连到南板..网卡短路..就开不了机..

网友:
这仲问题我常常见到...

网友:
我经常碰到这样的主板一般就是品牌机的主板  主板网卡被雷打坏

网友:
那是给换个网卡芯片就行了吧?

网友:
网卡损坏引起1117发烫吗

网友:
一般雷击坏集成网卡的 南桥也会有些受些伤害  就是进到系统就会死机

网友:
一般雷击坏集成网卡的  南桥也会受些伤害  就是进到系统就会死机

网友(2009-12-13):
少见 多见?

子小龙 -3 技术区严禁无价值内容

网友:
典型的3.3V待机短路故障,不过常见的还是不加电的多,自动上电的还是少数的,一般的表现就 是 3.3V待机短路,用万用表的打PCI的A14脚的对地阻值,会短路或阻值偏低,1117或1084等5V转3.3V的稳压器发烫!!!

网友:
集成网卡用VSB3。3V待机的,所以雷击受损后1117会发高烧。

网友:
这种故障应该是常识性的了,一般客户拿来时可以先询问下坏的状况,这样修起来会快一点

网友:
网卡导致3。3VSB短!!1117当然~~~~一般拿下网卡还是一样的话就是南桥老了!!

网友:
这也是个故障高发点了

网友:
1117发烫有很多情况都是桥坏。网卡引起的也占一部分

网友:
每年6月高发期呀,哈哈,这种问题

网友:
南桥挂了。。。

网友:
好久没碰到这样的活了

网友:
恩,能碰上这种问题。也是一种运气……我也要、

网友:
夏天高发病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还不错,随说是一般的故障,但你能与大家一起分享,这一点还是值得肯定的

网友:
思路:
F117发烫>>3.3vsb短>>网络IC>>SB

网友:
如果待机就烫,那南桥肯定挂了。

网友:
夏天经常遇到的故障