(已修复)一例极易误判的故障

楼主(2008-07-31):
昨日接下一位朋友的主板,据其描述,故障现象是这样的:按下电源键后,电源灯亮,显示器无反应,换显卡无效果,于是送修。接过主板,这是一块杂牌的鑫技t8i45-gl/c带集成显卡的板子。首先观察外观,没有发现电容鼓包或断线的问题,接下来用万用表测3。3v,5v,12v等对地阻值,也未发现有短路现象。于是插上测试卡(没上u),开机后测试卡不跑码osc,irdy灯不亮,rst灯长亮,测cpu主供电无输出,场管供电正常,上下管g极皆无控制信号。查看其供电电路组为rt9241b+rt9607组成的二相供电电路,查rt9607pwm端无电压,rt9241b的pwm端无电压,二个集成电路的供电正常,rt9241b的pg信号也正常,断电测场管及控制线路都正常,上u,故障现象还是一样,测板上时钟及南北桥供电都正常。触摸板上芯片,没有发现特别热的地方。于是断定电源芯片有问题。断电,换芯片,加电,满以为没有问题了,谁知还是老样子,这回就没有头绪了,该查的都查了啊!怎么回事?这时决定先放在一边,因为没有思路的情况下很容易走进死胡同。放放再说。
      今天上午上网查资料的时候,顺便查了rt9241b,rt9607的pdf,心想我两个ic 应该是没有有问题的,那问题出在哪里呢?会不会是外围电路的问题导致的呢?想到这里,便打开刚下载的pdf文件,对照数据查引脚电压是否正常。r9241b的1——5脚为vid线,其状态都为3。几伏高电平,这是不正常的,按照vid线定义,“11111”为“off",即停止输出,6脚电压正常,7脚电压0v,这明显也不正常的,7脚fb,即基准电压不应该是0v,查其外围电路,通过一474电阻连接+5V,一端电压正常,一端0v,吹下,测其电阻为无穷大,更换,上电,cpu供电正常,上u,跑码,搞定!
       总结:我们有时在判断芯片是否损坏时,有时往往会忽略一些最基本的工作条件,导致做许多无用功。

网友:
FB不是基准电压吧?

网友:
谢谢分享

楼主理论水平很强啊 ,向您学习

网友:
像电源IC的什么SS,FB等信号是在解决此类问题时必须要注意的!

网友:
应该是内部误差放大电路的反馈输入端,一般是接PWM的输出端

负反馈输入端是不需要基准电压的,故+5V应该接不接都无所谓
正好手头有一片RT9241,拿来一看,果然通过一电阻104接+5V,通过另一电阻242接PWM输出端

想这实验一下
拆下接+5V的电阻104,一切正常
拆下接输出端的电阻242,上电整板不复位了(因为PWM没有输出了)

我个人认为FB脚不接+5V一样能正常工作

除非有一种可能性
该板的FB脚跟本就没有接入负反馈网络,而是直接通过一电阻接+5V,使其电压固定在1.7或者1.8或者其他什么值

不对之处请指正

网友:
孤帆超版论断好精辟哟,不得不佩服!另外劳烦你继续分析一下,为什么这块板FB不正常会导致VID全为HIGH?

网友(2008-10-17):
回复 网友A:

厉害!这块板子正是这样的,+5v通过一电阻接fb脚

网友:
老大的回帖太经典了!!
除非有一种可能性
该板的FB脚跟本就没有接入负反馈网络,而是直接通过一电阻接+5V,使其电压固定在1.7或者1.8或者其他什么值

不过我觉得。FB引脚为低电平,只会导致9241没有输出。和VID电压组合没关系
不知能否给解释一下 ?

网友:
FB 是内部误差放大器的输入端
通俗理解为反馈输入端
VID的值由CPU控制的,和FB 关系不大
FB是反馈输入端,如果开路,肯定会影响VCORE的输出(闭环系统)

网友(2009-12-09):
应该是内部误差放大电路的反馈输入端,一般是接PWM的输出端

负反馈输入端是不需要基准电压的,故+5V应该接不接都无所谓
正好手头有一片RT9241,拿来一看,果然通过一电阻104接+5V,通过另一电阻242接PWM输出端

想这实验一下
拆下接+5V的电阻104,一切正常
拆下接输出端的电阻242,上电整板不复位了(因为PWM没有输出了)

我个人认为FB脚不接+5V一样能正常工作

除非有一种可能性
该板的FB脚跟本就没有接入负反馈网络,而是直接通过一电阻接+5V,使其电压固定在1.7或者1.8或者其他什么值

楼主的意见很不错,手上还有一块板,也是VCORE供电部分出了问题,VID组合,EN,供电都正常,驱动管就是没有后面的MOS的G极就是没有电压输出.PWM芯片也找了,驱动管也换了,就是死活,无VCORE供电.RT SS脚都查过!今天又有新思路了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