三星P10不开机

楼主(2008-07-31):
三星P10不开机,代码卡多数跑38,偶尔跑A0或FF。各路电压都有,内存换过,都不好用,请问是那里问题,谢谢

网友:
时钟芯片换个试试看!

网友:
不好用啊.......................

网友:
拖下内存槽不好就重做下北桥BGA

网友:
老大北桥换过了,不好用啊。会不会是显卡呢

网友:
三星P,X的显卡坏的多

网友:
我也修了一块P10的机器,也是跑38的,现在已经好了,我是换过北桥。

网友:
刷BIOS :hug: :hug: :hug:

网友:
做桥后故障有没有变化呀,看清点,不要搞个人为故障呀

网友:
是显卡问题,乱做桥会把问题搞大的

网友:
数码卡跑38是内存不过问题吧~ 我现在也在修一台P10 跑28,应该是不识别内存。很奇怪,内存的供电、时钟以及上拉电阻全正常,郁闷了...只剩下刷BIOS了,找不到P10的BIOS程序,哪位同仁能搞个给我? QQ:707273222 不胜感激

网友:
一般不是BIOS的问题  我手上2个三星X05的 都是不过内存 跑38  都没好呢

网友:
跑38和FF, 严重怀疑北桥的问题. 如果换过的话, 再重新作一次吧!

网友:
查一查内存的电阻排!!修过好多都是这个问题

网友:
北桥问题 ,我遇到过,发出去修好的。

网友:
加焊内存槽各排阻,再清洁一定好..

网友:
你先刷下BIOS不行再做桥

网友:
显卡坏了换显卡吧?、、、、、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