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P4BGL-MX不开机

楼主(2008-07-31):
华硕P4BGL-MX不开机,SB的待机电压都正常,晶帧的两脚电压也正常,但就是不开机,强行加电可以点亮还能进XP,此板有个华硕的开机复位芯片ASM58 MOZART-2,与绿线相连的三极管也没问题,I/O是ITE8708F-A,这个I/O应该与开机无关,现初步判断是开机复位芯片ASM58 MOZART-2的问题,但无此芯片代换,请同行帮咱分析!!!!!!!!!!!!!

网友:
请修过此故障的同行指点一下.谢谢!!!!!!!!!!!!!

网友:
我估计就是ASM58 MOZART-2的问题

网友:
有的主板就是因为没有元件而不能维修的,

网友:
今天搞了一个华硕板,也不触发,也有这个芯片,触发排针没有电压,我估计也是这个挂了

网友(2008-10-09):
我也遇见过这样的故障,,我怀疑是这ASUS的专用芯片坏掉了。
其他的电压都正常 的。

网友:
我也有块,一样的故障,但我的是时常能正常触发,强制触发也没有问题,一样可以进系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