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08-07-31):
我接修一台显示器,故障为IRF630B软击穿,我用IRF630发热严重,拆旁边IRF630B,又不发热了,请各位朋友发的IRF630B的资料来,先谢了,用什么型号的IRF可以代换
资料
显示器

网友:
IRF640 644 634,,都可以吧

网友:
拆旁边IRF630B,又不发热了
是什么意思?
楼上说的应该可以呀。
630应该很好找啊

网友(2008-10-15):
我要 下载 请 报告个 忙 了哦

网友:
$$$下东西,所以要看看

网友:
直接用640带换,功率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