主板没有声音,也没有发现主板集成的声卡

楼主(2008-07-31):
主板没有声音,也没有发现主板集成的声卡
芯片ALC655,是不是芯片坏了啊?

网友:
有可能是CMOS里给关掉了. 集成声卡坏的机率不大的.

网友:
你从音频接口追线就能找到声卡IC,附近也一定有个晶震
如果连IC都没有那有声音就怪了
有IC的话查供电时钟复位等工作条件是否正常

网友:
检查CMOS中集成声卡是否打开.测量声卡供电是否正常.更换声卡芯片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