WD COPY1的模块全报错的问题

楼主(2008-07-31):
WD COPY1的模块全报错的,COPY0是好的。记得曾经看过怎么利用好的来修复坏的,希望老鸟给个链接,菜鸟找不到,谢谢拉
修复

网友:
全是错误,可以重写磁道,可以校准USER服务区
有一定的成功率,不过不是很高

网友(2008-09-06):
先备份好资源,用复合读取,然后做41,完成后SA区FORMAT,完成后回写备份的模块,看一看好了没有,如果还不行可能就是头有问题了,砍了他

网友:
根据我以往的经验,劝你直接砍头比较好。

网友:
头坏的几率很大,建议关头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