NEC刻录机有问题

楼主(2008-07-31):
请教,遇上麻烦了
        一个月钱图便宜花了190元在外地买了台2005年3月产的NEC ND-2500A简装刻录机,清华同方CD-R十多张,DVD-RW一张.开始时4倍速刻DVD-RW顺利完成,后来用各种速率刻清华同方CD-R都刻不成,刻录软件用的nero 8,提示电源校准错误,刻录失败. 听说是激光功率不足导致的,有一个激电位器可以调节,自己外行,拆开后找不到电位器在什么地方.
     请教各位高手,这种问题应该怎么解决.谢谢谢谢~~~~~~~~~~~~~~~~

网友:
哦。是不是NEC刻录机后面的跳线没有跳对啊。,呵呵。这个东东你不是专业的最好还是不要自己拆了,我看还是看看是不是哪个nero的软件哪个地方没有设对。我记得这个软件界面很简洁的,应不会有太大的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