三星788dfs图像怪病(帮忙一下0

楼主(2008-07-31):
 没有办法图贴不了只能上传附件..屏幕顶部左右两边拉伸一点.调所有菜单都没有用.数据也写过了无效.

各位朋友给个思路吧.谢谢.枕校电容和枕校管都代换过了.无效.

网友:
左右两边顶角是一样的弯的.

工装调过..但还是一样的.

网友(2008-09-20):
今天在把这个机子拿来修..发现了.刚开机3秒钟时正常..然后就变成如上图的形状了.

我把stv9118 ic也换过了..

stv9118的ew输出到行幅电路中的电容都换过了还是一样..

修死我了......不知哪位大哥能指点下..

网友:
查一下校正电路吧,最好是先补焊一下,
我也不知道,试试吧

网友:
各位高手帮忙一下.我的显示器已经放了一个月了. 在不修好等时连本钱都还不回来了.

网友:
换行管下面的那个,类似1500M的那个三个角的二极管。我忘了是啥行号了

网友:
你进工厂模式调一下看看啊

网友:
把。D404 和D407 换一下。最好是原行号。或者功率比原来大的,要不然等于没换。我修过,这样的毛病

网友:
是热击穿,慢慢查吧

网友:
回9楼的.我都把上面的代换了还是一样故障..郁闷..

网友:
可以检查一下场上面的一些电容。我看也有点像场的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