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旭日125不开机

楼主(2008-07-31):
外接电源和单接电池都不可以开机,我需要测些什么,大家帮帮
谢谢两位的回答,现在开始动手再拆了看看!

网友:
用维修电源看下待机电流  ,主要查下待机电压和开机条件具备否 ?各路负载测下有没有短路的?联想旭日系列的不少机器BIOS也是参与触发的 ,可用示波器测下, 必要的时候可刷BIOS

网友:
你首先要测的是开机按钮上有无开机电压,如有,需要顺藤摸瓜找到开机芯片,当你按下开机按钮时有无跳变进入开机芯片。如有就是开机芯片以后的问题,那就需要查资料检查了。

网友:
高手很多啊呵呵学习学习

网友:
一言难尽啊,你还是下点资料看看吧

网友(2009-01-03):
我这台是待机3。3和5V有,开关上3。3也有就是开机一点反应没有,97551已换还是样该往那儿查呢?

网友:
97551到南桥的反向二极管是关键测试点。图纸论坛有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