三星X50不开机,给点思路

楼主(2008-07-31):
一台三星X50,交流不开机,装电池可以开机,近系统显示电池在工作,没有充电,拔掉电池也照常工作,电源板上是LT3728LX,向知道及其的 3V 5V的工作方式,或者LT3728LX的资料

网友:
忘记说了,82801FBM的南桥,待机电流0.01

网友:
换个电源板试试,用电源开机各个电压看看是否正常

网友:
电池能开机的话,问题 不大,应该是充电电路问题吧。

网友:
应该是隔离保护电路的问题 看看电源口出的 二极管是不是穿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