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擎p4i45pe主板,cpu供电对管烧。

楼主(2008-07-31):
一块华擎p4i45pe主板,客户反映不能安装系统。检查发现cpu的一对供电管,开机瞬间很烫,机器能点亮。因为没有同样型号:50N02,用60T03H代换还是很烫。用P50N03L也不行。请各位指教。

网友:
电压正常么?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电压正常,找到相同型号的管子更换,故障一样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