能找到硬盘,进不去系统?

楼主(2008-07-31):
今天又一ASUS 的板子, 型号845  P4B2662-C的,客户拿过来说 进不去系统,我问他换过硬盘试了没 ?他说换过好几个都不行,确定是板子的问题了,于是我拿板子 ,清CMOS, 挂硬盘进系统试,进BIOS 查看 能找到硬盘,然后从硬盘启动, 当按下F1后 ,画面提示进入系统失败,因为客户那边就也是这样的问题,他肯定也装过系统,换过别的硬盘的系统。所以先把系统不兼容的情况排除掉,接下来我先刷了个BIOS ,怀疑其引导程序有问题,结果无效! 另板子个主电压已查均正常,现在没头绪了,各位帮忙!

网友:
检查IDE的AD值是否正常

网友:
可以试试从该故障主板上重新分区安装系统看看

网友:
楼主故障解决了没有?我昨天也接了一块信步845P的主板,故障和你的一模一样,如果解决了,请分享一下好吗?

网友:
我也遇到过同样的问题还没解决呢,那位老师讲一下啊。

网友:
AD线测了正常 ,还是不行,请教高手!

网友:
换电容试1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