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板卡资料]
主板声道的维修方法

楼主(2008-07-31):
这是工厂的资料大家看看,可能有用的上呢

网友:
是装不了驱动
还是 装了驱动 无声!

AUDIO 跳线也很重要!

多谢!

收下!

网友:
是装不了驱动
还是 装了驱动 无声!

AUDIO 跳线也很重要!

还有一般只有一个声道,插孔坏的几率也蛮大吧

网友:
经常遇到装了系统都没声音,谢谢!!!!!!!!!

网友:
好东西  多谢 手下了

网友:
自己看下是不是声卡新片有问题